线路电压降的问题

楼主(2011-01-20):
路灯线路有350米架空线路用4平方独股铜芯线,负载9个60w节能灯,现在又安装2个1000w的射灯在线路的中间偏后位置用万用表测电压170v.电压降达到60伏
如按公式计算电压降U=线电阻R*电流I
线电阻R=pl/s=0.017*350/4=1.5
电流I=p/220=2540/220=11A
电压降U=1.5*11=16.5
220-16.5=203v
那为什么现在电压只有170v呢?

网友A:
只怕你的线阻不止1.5

网友B:
线的阻值大

网友B:
线阻大了

网友C:
别说你跟你们单位的老电工也这样用公式算给他们看```

注重实践,有线损就换线,或者考虑用金属卤化灯。

网友D:
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E:
不是纯电阻性负载。
节能灯好象是感性负载。

网友F:
除了导线问题外,你为什么不测一下实际电流呢?!是不是你所计算的11A?现在好多灯具不好都用纯阻性负载来计算的。

网友G:
这并不奇怪,实际与理论是有出入的。

网友H:
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我算下压降35V了。

网友I:
在电学中,理论一点出入都没有,而是你采取的材料和测量的误差

网友J:
我算出来是174V

网友H:
楼上怎么算下的啊?能告一下么?

网友K:
功率因素
引用 楼主:
路灯线路有350米架空线路用4平方独股铜芯线,负载9个60w节能灯,现在又安装2个1000w的射灯在线路的中间偏后位置用万用表测电压170v.电压降达到60伏
如按公式计算电压降U=线电阻R*电流I
线电阻R=pl/s=0.017*350/4=1.5
电流I=p/220=2540/220=11A
电压降U=1.5*11=16.5
220-16.5=203v
那为什么现在电压只有170v呢?

我认为实际电流不只11a,因为你忽略了功率因素,而节能灯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很低,这样在实际中的电流应该等于功率除于电压除于功率因数!

楼主(2011-03-01):
实际电流5.7A

网友L:
I=P/U*功率因数

网友M:
实际中的误差很大,感性负载,电线接头接触电阻,线损不好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别说你跟你们单位的老电工也这样用公式算给他们看```

注重实践,有线损就换线,或者考虑用金属卤化灯。
卤化物灯太爱坏

网友O:
换线吧,你的线,你的线不是国标线。

楼主(2011-06-08):
买什么线又不是我说的算只有采购员才知道

楼主(2013-07-08):
回复 网友F:
11A是实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