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在编程时,经常出现以下的对话框,导致程序不能正常使用,非常苦恼,请各位帮帮我,我的程序时在做完系统后,首先安装的,然后才安装杀毒软件和其它应用软件的

网友A:
操作系统是否为Ghost的版本,请安装原版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重装一个系统看,最好装一个原版的英文系统。

网友C:
XP SP2专业版以上就行,不用英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