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1):
我所在电站有一台400KW普传变频器(PI7000系列),原来用于带一台315KW,380V的锅炉引风机电机,由于引风不够,准备改带400KW,380V的锅炉引风机电动机。请问需要修改变频器的哪些参数?变频器进线断路器需要选择多少安的(原来是800安的断路器)?

网友A:
开关用1000-1200的吧,变频器就设定功率,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带有自学习功能,运行一下自学习就行了。

网友B:
由于电机的功率加大了,可能要对电子热保护重新进行设定。看用原来设定的加、减速时间能否正常启、停,否则要略作调整,再就是注意下S曲线的选择。

网友C(2011-03-20):
厉害呀!电机大的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