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11-01-21):
请问  家用电表220可以用互感器吗 可以的话怎么用 我是新手 请讲仔细点 或画个图更好

380怎么用  讲仔细点

网友A:
220家用电一般是不用互感器的!

网友B:
你用多大的负载啊,还用的上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单相电能表加互感器接法如下图:三相电能表加互感器接法一般在接线盒盖子上有。

网友D:
最好不要那么干,供电局会罚你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