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

楼主(2011-01-21):
我把保险丝分成3个部分

1  进线端
2  保险丝中间
3  出线端

问题是 这三个点
      1(进线端)熔断是什么原因
      2  (保险丝中间)熔断是什么原因
      3 ( 出线端)熔断是什么原因

多多提意见 大家也可以多学习学习

网友A:
貌似没有细细研究过,猜想应该是跟保险丝的制造工艺有关吧

网友B:
现在基本上不用了,但我还是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1(进线端)熔断是什么原因?
接触不良或熔丝选得过小;
      2  (保险丝中间)熔断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电路发生短路;
      3 ( 出线端)熔断是什么原因?
接触不良或过载。

网友C:
你在研究1+2  哥德巴和猜想

研究点有用的吧

网友D:
中间断且断变细是熔体选小了。二头断是压伤了熔体

网友E:
能保护电路就行了

网友F:
电工培训,会讲到的:两端断开,主要是接触不良(虚或用力过大压扁)
                            中间断开主要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