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1):
用的是飞凌的ok6410的板子,前些天按照手册操作将Android系统弄到板子上了。可是我想重新烧写linux的u-boot时发现dnw 中的[usb:x]显示的始终是X  我想问:
******到底怎么样才能连通USB******
说明: 我用的是飞凌提供的USB转串口线
    SD卡为1G的
    选择的烧写文件为OK6410_SDboot.nb0
    开发板底板的拨码开关sw2上的8推到on上(必须), 这点我也注意了
    串口要接在开发板的com0上,   开发板上就一个DB9的头因该没有错。

    请问有没有其他用OK6410的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在u-boot里输入命令
dnw c0008000
回车后,会提示你安装usb驱动,或者usb【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