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0PLC通讯方案

楼主(2011-01-21):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现在是用的一套314的PLC,端口MPI与触摸屏TP170A通讯连接,端口DP 与光纤转换模块与上位机连接通讯,我现在后边又增加了一个控制柜,里边是313C-2DP的PLC,想让他们通讯在一起,最终实现集中控制,那位朋友有好的建议,谢谢回帖的哥们们!

网友A:
方案1. MPI通讯
CPU-314模板的MPI端口与触摸屏TP170A连接, 再连接至CPU 313C-2DP模板的MPI端口.

方案2. Profibus主从通讯
CPU-314模板作Profibus主站, 其DP端口通过Profibus总线, 连接至CPU 313C-2DP模板的DP端口, CPU 313C-2DP模板作Profibus从站.

方案3. Profibus对等通讯
CPU-314模板DP端口通过Profibus总线, 连接至DP/DP耦合器, 然后再连接CPU 313C-2DP模板的DP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