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1-22):
康沃变频器面板提示:变频器通讯故障。该变频器不能工作。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是变频器之间通讯还是和PLC通讯?你要说明白。

网友B:
不能正常工作肯定是变频器内部问题,应该是CPU与存储器的通讯出了问题

楼主:
回1楼朋友
变频器型号:CVF-G3-4T0220 变频器面板提示只有:变频器通讯故障。其他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指的是与什么通讯。按面板上所有按键均无反应。

网友C:
看下控制板与键盘的通讯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把面板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下通讯线有无断线的,看下插脚有没接好!我修过一台爱默生的PLC的扭子开关有问题,导致与之相连的触摸屏出现:PLC NO RESponse。

网友E(2011-06-27):
康沃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F(2011-10-03):
有CVF-G2使用手册  主要是要它的参数

楼主(2012-01-03):
谢谢.师傅们的解释.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待进一步探索.

网友G:
大家好 我有台康沃P3 110KW 变频器报警ER15 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