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我单位原来变压器和电缆有点小 ,变压器是315的,现在把楼的电器都统计一遍,照明等总功率为940KW 其中空调为700KW,请高手指教再增容的话加个多大的变压器,另外其中一栋楼总功率56.780KW 其中空调41kw 一栋为180KW 其中空调127kw 请问分别用多大电缆,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增加个500千伏安的变压器够吗  电缆用多大的啊

楼主:
没说清楚 所有电器加起来总功率940千瓦

网友A:
在加一台800kVA的变压器吧。留有余量,否则还要增容的。800kVA都比较不够呀,估计用不了两年,还得增容。

关于电缆线,一楼总功率不到60kW,用25平方截面的铜线即可;另外一楼总功率180kW,要用双90平方截面的铜缆并联使用。

网友B:
最少要用800的

楼主:
用三相电缆送电 电缆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