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四方变频器E380系列内置PID    中      输入信号可否选用24V两线制仪表呢????

楼主:
请问其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以电流信号为例:
接入频率给定端子时:4-20MA.DC+接变频器的CC端子,4-20MA.DC-接给定信号的公共端。
接入控制端子时:24V+---变送器+---变送器_---变频器控制端子(X1-X6)---变频器CM---24V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