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我单位原来变压器和电缆有点小 ,变压器是315的,现在把所有电器都统计一遍,总功率为940KW 其中空调为700KW。请高手指教再增容的话加个多大的变压器,另外其中一栋楼总功率56.780KW 其中空调41kw 距离变压器100米。另一栋为180KW 其中空调127kw 距离变压器70米.请问分别用多大电缆,不胜谢谢

网友A:
直接更换S12/1250KAV油浸式变压器或者S12/1600KAV干式变压器,再加一个的话意义不大,一是需要同时增加相应的配电开关柜,二是管理麻烦;56KW的要使用50*3+25*2铜线;180KW使用95*6+95*2铜线。
补充一下,选用油浸式变压器的话,可以放置在你现在主变的位置,可以全天候安装,选用干式变压器的话,只能室内安装。

网友B:
我的意见是:增加一台630KAV的可以安装在室外且带有高低压操作开关的箱式变压器来专供空调,原来的315KVA变压器改供空调以外的负荷。其理由是:
1.  空调是季节性负荷,冬天是用不着的,此时可以向供电部门申请停用,半年多节约的损耗电费是可观的。
2.  空调总功率才700KW,满打满算增加一台800KVA的箱式变压器来专供空调,在功率因素为0.9时也有720KW了,何况用电负荷还需要考虑那些系数呢,估计多为柜机和室外机,没有太大功率的单机,可以重新计算负荷。
3.  估计单位不会太大,应考虑投入的费用,尽量起用旧设备,然后再添置新的。

网友C:
赞同二楼的说法,因为315的变压器太小,并列一个1000的不合并列运行要求,并列小 的不起作用。
所以不如直接换成1250或者是1600的算了,考虑后期变动的话,还是1600的稳妥点吧,不会增容就换1250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们   原先的315 是箱变  另外空调应该不会同时启动吧 是不是变压器不用大于统计的总功率

网友D:
看你怎么说了,要是万一空调都启动了,那你怎么办。还是多一点好啊。

楼主:
说的是 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