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我家电闸里有个c16的断路器(空气开关),是备用的,现在想在上面直接接个插线板,就是把插线板的插头剪掉,线直接接到c16的断路器上,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要如何接线?有图最好,谢谢了!
可能问题很简单,但因本人不懂电工技术,怕被电到,所以诚心向各位请教,请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A:
能行呀,先拉闸,后接线!

网友B:
最好的带漏电开关的,这样的插线板用了才会安全。

楼主:
本人完全不懂接线,可否告知如何接呀?谢谢了

楼主:
还有,我只是用一个饮水机,不带漏电开关会很危险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  深奥!!!!!!!!!!!!!!!!!

网友D:
你家总开关应该有漏电保护呀,插排的两根线接在   断路器的下端即可。

网友E:
C16空气开关是两P还是单P?两P就把插排线直接接空气开关的输出端,单P的话空开那头应该是火线你得再找根零线。还有16的是不是太大了?出事也跳不掉。

网友F:
16的太大了。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插排?

网友G:
C16有字的朝上,C16开关要是两位的话直接把插排的两根线接开关的下面(一般蓝色或黑色的做零线),要是一位的话火线进开关!

网友H:
饮水机一定要加漏电保护器,才安全

楼主:
多谢各位,我的是单P的,现在一端接断路器下面,一端接在有很多接线的地方,竟然可以了,呵呵,当时装修没规划好,现在在电闸箱下面需要个插座,所以只好有这个方法了,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