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3):
各位大虾好:
   本人是个自动化盲,可以说一点不懂,但学过汇编语言及单片机的原理。我现在想通过PLC程序控制汽缸的运动,比如说汽缸的行程是10CM的,我想让活塞杆在出来5CM时停用不动(不往回收缩),我知道设备应该有,PLC控制器,电磁阀,汽缸,气泵。我不知道这几个设备是连接的,再有每个设备都选用啥型号的,肯请大家给点意见。我要做个实验。如果那位高人可怜我就加我QQ或留下QQ吧,我的Q:504405268 加我时注上plc字样,我就知道是这个论坛的啦,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还要一个位置传感器才行啊~~~
 具体连接就不好说了,大概是这样的:位置传感器置于汽缸内部,用于检测活塞杆的位置,传感器的信号返回到plc的AI模块,电磁阀的阀头连接到plc的AO模块

网友B:
2楼:控制汽缸用模拟信号干什么用啊。

网友B:
普通继电器输出的PLC,汽泵,电磁阀(DC24V或AC220V)都可以,但AC220V的继电器要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汽缸,接近开关型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C:
这样控制的话位置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哟

网友D:
汽缸控制的中准确性肯定没有电机的效果好,这得看设备对位置的精确性要求~!

网友E:
位置不好控制,以前我也想这么用的,但位置很难定好

网友F:
停止也是可以,不过精度误差大于10mm. 然后速度要非常之慢。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一个动作。

网友G:
汽缸上面安装检测开关,调整检测开关的位置就可以对气缸进行控制。

网友H:
用光电尺对你太难,还是用硬停加开关。用三室四通O型阀。

网友I:
控制精确度要求不高的话。一个限位开关,一个电磁阀,一个继电器输出的PLC(电磁阀最好用24V的),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J:
双头汽缸

网友J:
使用双头汽缸,一端用护锁螺母限位调节

网友K:
双线圈保压型电磁阀配合磁性开关可以实现!不过精度可能不能保证!具体可以看看亚德客或SMC产品手册选型!

网友L:
磁性开关  确定位置

网友M:
怎么不试试步进电机

网友N:
很简单的问题,我做过,通过PLC 两个输出点控制两个电磁阀,外加一个光栅尺。动作时打开进气阀(出气阀关闭)同时监测光栅尺的数据,达到目标值后关闭进气阀。

网友O:
支持十一楼,必须用三位四通换向阀加磁性开关。

网友O:
加QQ聊
282455354

网友P:
如果要求很高的精度,控制气缸达不到要求;PLC+双线圈电磁阀+AD模块(气缸运动上增加个滑动变阻器);
可以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代替气缸动作;这样精度很高;

网友Q:
你用电动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