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问题的答案

楼主(2011-01-23):
   1.编译s7-200的程序时出现“错误47:无效网络或网络太复杂无法编译。”
   其原因是一个网络中有两个或多个独立电路。独立电路是指可以分开的电路(不包括左边的垂直电源线)。有的指令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电路,例如scre指令。
   2.安装step 7时出现“ssf错误”的对话框,不能安装。
保存step 7的各级文件夹的名称中有中文,或者文件夹的层次太多。
   3.用step 7的新建项目向导创建项目时,出现的对话框显示“无法启动step 7向导”。
   存储项目的默认文件夹名称中有中文。在simatic管理器中执行菜单命令“选项”→“自定义”,在打开的“自定义”对话框中可以看到项目的存储位置(存储项目的默认文件夹)。
   以上的错误大家用软件试试就可以验证了。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在安装STEP7时,出现“SSF错误“你的文件根目录是否有中文,如果有的话请把它改成英文试一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