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3):
把几个变送器4-20mA(无24V电源)模拟信号输入到西门子200PLC时,在4mA 信号时触屏显示值在0和最大值之间跳动,值不稳定,如果把PLC输入信号的负端连接在一起时,变送器输入信号值发生偏离,请教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B:
像有干扰。只针对变送器的应用谈点看法:从提问看不出楼主变送器的供电情况,不知信号负线与信号公共线是否都接妥了?因为信号负线浮空会造成共模电压的浮空而出现电位不定,而引入干扰。

网友C:
如果是两线制无源变送器, 模拟测量的参考电位需要和M端(0V)短接!

如果是四线制有源变送器, 信号负线需要和模拟测量的参考电位短接!

模拟量信号线, 采用屏蔽双绞线并单端有效接地!

在强电场的地方, 要考虑采用镀锌管屏蔽!

网友D:
楼主 是频率变4-20ma吗??

网友E:
请检查接地和屏蔽线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所有,应该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G(2011-03-25):
进来学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