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3):
这个是我照教材上画的图,程序也是书上写的,目的是向用开关控制小灯亮灭,但是现在发现不管开关什么状态,小灯在执行sjmp $后就一直亮着。由于我初学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是图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希望能帮我解决这个对我来说是大问题的问题,谢谢。附件有截图的原始dsn图。
程序:
LIGHT BIT P1.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CLR LIGHT
    SJMP $
    END

楼主:
有人能帮帮忙吗?

网友A:
开关在哪里呢?程序里没有啊?

网友B:
程序的问题。主程序第一条语句执行后点亮挂在p1.0口的小灯,第二条语句SJMP $为死循环,即一直跳转到该语句本身。程序当中未看到有读p0口开关状态的指令,所以开关无法控制小灯的状态。

网友C:
程序就这两句:
CLR LIGHT;将灯的电平(P1.0)转为低电平,现在的板子一般都是初值设为高电平而由单片机来控制低电平的,也就是说,当P1.0变成低电平后,就会的电流通过灯就亮了!

    SJMP $;按命令的理解,就是跳转到$这句,但$就是自己,也就是说不断地自己在这里转,也就是进入了S循环,

所以你的灯一亮了就关不了了。

网友D:
跳转没有用好
在程序中点亮小灯和熄灭小灯的语句写一起,在两个语句后面都要加上延迟时间,最后在这几句之间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E:
试试这个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JB  P0.0,$ ;按下按键
    JNB  P0.0,$  ;松开按键
    CPL P1.0
    SJMP MAI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