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干扰求助

楼主(2011-01-23):
最近使用三菱MR-J3-5KW的伺服, PLC每次发脉冲的数目一定 , 但在伺服上每次显示的数目之差差别很大 ,造成传递距离误差不准, 请问各位高人这是干扰造成的吗, 是不是CN1接头到PLC之间的线有干扰, 我用的是屏蔽线,  还是有可能是编码器到伺服之间有干扰 ,还是有可能电子齿轮比不准 ,如果我在伺服上直接设定一转多少个脉冲,不用电子齿轮,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

另外伺服上显示的数字是PLC发到伺服的脉冲数目还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目, 求解, 小弟第一次使用伺服。。。。。。。。。。。。。。。。。。。。。。。。。。。。

网友A:
首先要检查是否是可靠的接地!

网友B:
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楼主可以单独用一个开关电源给脉冲供电,看会不会好些。

楼主:
谢谢了 我将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开关电源的地端 效果好一些了 但是偶尔还是有一点误差

网友B(2011-03-03):
我将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开关电源的地端 效果好一些了 但是偶尔还是有一点误差。
这种情况在伺服控制中,如何电控箱做的不是很好的话,有干扰的话,最好给上位机一个单独的开关电源。

网友C:
对,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给脉冲电源单独供电就好了

网友D(2011-06-26):
用MHM-02 系列高速光栅隔离器,可以解决脉冲计数误差的问题。

网友E:
你的问题太多,没有一个大概方向,不好说

网友F:
楼主碰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开环定位偏差的问题
有几种可能引起,
1.脉冲响应速度,造成指令脉冲丢失
2.参数设置不匹配,控制模式,惯量比,增益,位置完成信号
3.电源波动,高频干扰
4.机械结构,传动机构松动等
5.控制程序问题

看看实际的现场是什么状况,

网友G(2011-07-27):
看下接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将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开关电源的地端 效果好一些了 但是偶尔还是有一点误差
很多开关电源都会有轻微的漏电,这个要好好的检查下

网友I:
做一个1比1的隔离变压器,把干扰隔掉。

网友J:
您好,如果电抗器和滤波器能够帮助到您的话,希望您能够联系我021-57526317-8004,qq1416625661,我这边是专业的生产厂家。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