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3):
我通过rs232转usb连接的CPM1A和电脑,听网上说,要将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端口”中的“usb”和“通讯端口”改成同一个端口,有这说法吗?

网友A:
将USB转换电缆虚拟出来的COM口编号记住,然后在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中COM口内填入,仅此而已,但是,不排除转换线粗制滥造而导致无法通讯的问题。

网友B:
是USB转RS232,如果你的电缆或转换器太差的话,连不上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