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3):
请问 根据电器功率如何计算电缆大小

网友A:
先算出电流,再根据电缆的载流量选电缆~!

网友B:
根据设备(负载)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电缆。

网友C:
很复杂的事情,要考虑一些系数等等

网友D:
先算出电流,再根据电缆的载流量选电缆~!

最好选大点,还有就是通电持续率!

网友E:
先算出需要用的电流,再根据电缆的载流量和一定的系数,选择电缆。选择的时候要留出余量。

网友F:
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与敷设方式、或者说散热条件,也有关系。
可以先参照他人的选型,再积累自己的经验。

网友G:
大约1个 平方5个安吧
到15KW就另一种方法
好像是 忘啦

网友H:
如:电压380V,电机30KW,电流在56左右,线选择10mm,

4mm载30A;6mm载40A;10mm载60A,16mm载80A,25mm载100A

网友H:
电缆选择

网友H:
这个是上次一位朋友上传的,我转发一下,可以查看电缆电流的选择

网友I:
多电气时还要考虑最大功率和使用的同期率。

网友J:
有个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可以适当留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