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3):
x14 是压力开关  y5是气缸   x7是链传动

这2个程序实际使用中效果可以一样吗?

为什么第2个程序 还要再加 m20线圈  第2个是单位老法师写的  整套程序里再无m20  我是个菜鸟 没看明白这个线圈的用意

那位大仙 指点一下我

网友A:
如果忽略X7与Y7的差异的话,那么两个程序的应用效果相同。

各人的书写习惯不同,有些喜精炼,有些喜华丽……

网友B:
下面的多加了个中间继电器,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整个程序一团糟,这么复杂还不一定能执行了。
最好是把软件更新一下,这个软件太老了。

网友D:
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忽略X7与Y7的差异的话,那么两个程序的应用效果相同。

各人的书写习惯不同,有些喜精炼,有些喜华丽……

Good Luck

额。。。。那个是我打错了  2个都是y7

我明白了谢谢大家    祝各位春节都愉快!

网友E:
关于交替输出指令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