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问几个问题,关于图上的元件(20110124)

楼主(2011-01-24):
請問各位師兄可否教教小弟以下幾條問題:
問題一: 線圈旁之元件有什麼作用??
問題二: 另外此元件與上圖有何分別
問題三: 在PLC旁之元件有何作用?

网友A:
1、2图上面的是续流二极管,用于消除线圈失电的时候产生的反向电动式;3是浪涌保护器,用于电源两端的瞬间的电压升高保护。

楼主:
mat3210師兄:
多謝你的回覆:)
請問圖一和圖二有何分別,圖一是否多了一個與圖三一樣之元件,浪涌保护器,有勞師兄教教小弟.

网友B:
图一那个是浪涌保护器吗?

网友C:
图1是续流二极管串接热敏电阻的保护

楼主:
guangyuxbl 師兄:
為何要加上一熱敏電阻,有勞師兄教教小弟,謝謝

网友D:
图中的电阻是压敏电阻,是起保护线圈的

网友A:
第一张图在线圈两边使用压敏电阻串联二极管,一般是用在线圈电流较大的电路中,由于大电流线圈在断电的时候,其感应电动势较强,反向电流较大,假如直接使用二极管的话,大电流有可能将二极管损坏,因此加上压敏电阻,将经过二极管的电流削弱一下

楼主:
多謝 tyh562566 同 mat3210 講解,非常感謝

网友E(2012-06-29):
不清楚你这图是什么东西上的,不能下结论

网友F(2013-02-28):
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