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功率因数与位移功率因数的区别是什么呀 ?知道的麻烦告诉下 ,还有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把他们两个看成相同的呢?

网友A:
未听说过有《位移功率因数》这个名词。

网友B:
这个位移功率因数是不是功率因数的位移分量?

(1)功率因数(Powerfactor):有功功率对表观功率之比。

   (2)位移因数(displa此mentfactor):功率因数的位移分量,基波有功功率对基波表观功率之比。

   位移因数即是俗你的cosφ,它所表示的只是负载基波或线性部分的特征,而不包含负载的谐波部分。在线性电路中,其定义为:输人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差的余弦函数值,即 PF=Pw/Ps=cosφ
式中:
   PF为输入功率因数(PowerFactor);
   Pw为输入有功功率;
   PS为输入视在功率;
   φ为输入电压基波与输人电流基波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C:
三楼的解释,才让我明白什么是“位移功率因数”。原来就是功率因数角。

网友D:
呵呵
表观功率感觉的怪怪的 还是习惯叫视在功率!

网友E:
俗话就是电压和电流同时到达负载,差距越大功率因数越低。也就是电的有效使用率越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俗话就是电压和电流同时到达负载,差距越大功率因数越低。也就是电的有效使用率越低。
貌似此解释刚好与实际相反吧,非阻性负载之所以存在相位差就是因为非阻性负载存在一个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造成功率因数偏低,而用电容对感性负载进行补偿而提高功率因数的原理正是要将其电压和电流趋于同时到达负载!如果补偿到同时到达,那么次功率因数就为1,电源的利用率为最大,相当于阻性负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移功率因数是不是功率因数的位移分量?

(1)功率因数(Powerfactor):有功功率对表观功率之比。

    (2)位移因数(displa此mentfactor):功率因数的位移分量,基波有功功率对基波表观功率之比。

    位移因数即是俗你的cosφ,它所表示的只是负载基波或线性部分的特征,而不包含负载的谐波部分。在线性电路中,其定义为:输人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差的余弦函数值,即 PF=Pw/Ps=cosφ
式中:
    PF为输入功率因数(PowerFactor);
    Pw为输入有功功率;
    PS为输入视在功率;
    φ为输入电压基波与输人电流基波之间的相位差。
就是学习是画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