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各位大侠:  我使用的kr30-3机器人在自动运行过程中经常报错: 310  外部安全回路没有准备好   请指教是什么原因  有何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路过, 留下点料,说不定以后可以帮得上忙。广州市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探讨各品牌工业机器人控制部分的维护保养上,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如今能熟练撑握其各品牌伺服、伺服马达、示教器的硬件内部原理及维修技术,日系中主要有安川、oTC、松下、三菱、新松、FANLUC、Nachi不二越、川崎、Motoman莫托曼、等公司的产品。欧系中主要有德国的KUKA、克鲁斯CLOOS、瑞典的ABB、美国Adept、意大利的 Tiesse;及奥地利的IGM公司,本公司配件齐全,大大降低了返国外维修周期与维修费用,广州市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具实力的服务商。何生   13724000724  020-22157924

网友B(2011-06-18):
我的也是, 不过我们的安全系统确实是没有联接好。我们的型号是sixx650,现在没有外围系统,不过需要把x11插头插到控制箱上。

网友C(2012-12-04):
呵呵,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个情况啊,首先检查X11接线,很可能外部电源较大造成,我们的外部都加了稳压电源的

网友D(2013-09-14):
兄弟你提前按机器人启动健了,先上机器人驱动,再启动机器人,运行机器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