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请问大家松下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控制代码资料介绍都是四位数如:H1110、H1121等。但我看别的程序例子控制代码有5位数,6位数,甚至有9位数。如H10200等。我就不理解代表什么意思了?哪位大虾能帮我解释一下哈。谢谢

网友A:
不是特别明白说的是什么型号PLC ,控制代码在FP0R型里面才有。但也是8位码,所说的4位码就不清楚了。还有这个要看说明书知道,我在调试FP0R的时候也是要看着说明书才能完成。

网友B:
好像还可以

楼主:
是用FP-X PLC控制,是不是不同型号PLC控制伺服控制代码不一样?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吧!因为控制指令是一样的。

网友A:
FPX的,好象没有什么控制代码呀?我天天都用这个,也没有用到这个东西

楼主:
FP-X C40好像才新出来不久、价格便宜。内置了4轴脉冲输出功能等。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PX的,好象没有什么控制代码呀?我天天都用这个,也没有用到这个东西
楼主说是的选择控制方式,比如相对式还是绝对式等选择。

网友A:
相对与绝对控制方式也没有楼主说的这么复杂,这个控制方式一般来说都是由数据表格自动生成,一般为1位或二位数最多为三位,也没有四位了。
FPX-C40T也出来最少一年到二年了。我都用了差不多300台。到是去年出的那个FP0R还有点意思,和FP0差不多,但功能却是强大得多,带有近原点功能及四轴输出。只是指令和FP0 及FPX在轴类不能通用。所以想要直接转换难度很大,再者不支持数据表格,要自己填写

网友D(2019-04-07):
他问的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