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是此标志位被置1之后可以动作也可以不动作,还是被置1之后必须要动作,还是别的?

网友A:
能具体点吗?不明白说什么

楼主:
具体的说是:机器上(柜体)有前后两个门,前后门各一个电机(负责开门关门),每个门上三个行程开关:一个检测门处在关闭位置,一个检测门处于打开位置,一个是检测门是否贴紧门框,只有贴紧了才能关门,否则不能。那么开门标志位是指神马意思呢?

网友B:
是不是PLC程序中的符号地址?

网友C:
就是个叫法,就是个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