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我想用wincc的用户归档来实现一个在wincc flexible中类似 配方的功能,但是找不到用户归档的功能键在哪里.求助

网友A:
插入Wincc安装盘,自定义安装,选择用户归档(user Archive),进行安装。此后你可以在项目树中看到用户归档。

该功能需要授权使用。

网友B:
是需要授权,所以俺没用它。还是自己存好了。

楼主:
我试试,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要重新安装WIN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重新安装WINCC?

无需重新安装Wincc,自定义安装后,Wincc会自动添加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