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请教各位,画电路图用的是什么软件啊(接触器控制)

网友A:
AutoCad应该是最普遍的了。

网友B:
我一直用的Protel 99 或Protel DXP

网友C:
一直AutoCAD Electrical 2008

网友D:
Protel 99 简单多了,CAD 较为普遍

网友E:
简单的图就用CAD吧,,,复杂点的就用专业电气绘图软件!

网友F:
其实CAD能满足所有的机床控制电路图绘制。
我在做电路图时,一般来说,我不全部重新画一遍的,在旧图或者别的相近似的电路图上做修改。再者现代机器的电路图一般都简单,大都是是PLC控制,不管你多大的机器都是这么画,只不过IO口多点少点的事

网友G:
CAD  电气自动化控制电路图

网友H:
俺以前用的是CAD,现在又学会了用Macromedie  Flash 8,后者更有意思。

网友I(2011-03-17):
eplan p8很好用

网友J:
没事,少打广告

网友K:
只要软件用的熟练,本人认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2011-05-03):
用CAD我只画过机械图,用来画电路图还真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