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用5只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线路,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都不会呀,建议买两本电工类的书看看
电机正反转要五个接触器么 ,有点浪费呀!

网友B:
没必要用五个接触器

楼主:
是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C:
星三角也用不到5个啊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用3个就可以了!

网友E:
星三角正反转启动用四个接触器加个时间继电器即可完成啊。
如果是五个接触器那可能是带能耗制动的。

网友F: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G:
晕,哪要那么多接触器哦,两个就够了,星三角才用三个

网友H:
应该是这样
4个接触器

网友I:
这个图纸主回路是错的,但意思是正确的

网友H:
请指出 错误点

网友J:
因为你画的是直线,应该是线圈

楼主:
我到一个饲料加工厂有个配电柜就是用5只接触器控制55kw电机正反转的。我不明白二次接线,所以求助。

网友K:
11楼上的其实也对的了,只是要这样就的把电机的引线编号了。楼上那个把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E:
手画了一个,请参考:
主电路:

网友E:
控制电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手画了一个,请参考:
主电路:

二极管的方向反了吧

网友M:
两个足矣

网友N:
KMY不闭合怎么会有刹车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N:
KMY不闭合怎么会有刹车呢
KM3闭合时,KMY就会闭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手画了一个,请参考:
 主电路:

二极管的方向反了吧
O(∩_∩)O谢谢你的提醒,确实画反了。

网友O:
用三个接触器加上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这个随便在网上就可以查到了。

网友P:
。。。。没有必要吧,辅助触点不够的话,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R:
我们使用的都是四个交流接触器,带正反转控制和星三角启动.

网友S:
你用的是不是双速电机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会呀,建议买两本电工类的书看看
电机正反转要五个接触器么 ,有点浪费呀!

网友T:
应该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电源相序,剩下3个启动

网友U:
正反转2个接触器,下面是3个接触器星三角

网友N(2012-04-02):
电机星三角启动+正反转+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