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一个塑料滚筒,中间有一根钢质的轴,轴的直径为12毫米。轴中间有一个直径8毫米的孔,里面有螺纹。
问题是螺纹车得不光滑,结果螺丝拧进去以后,拧不出来了!
由于轴两端和滚筒的端盖平齐,所以很难固定轴。结果一拧螺丝,轴就跟着转!
我试过用台虎钳夹住轴的两端,但是由于接触面很小(小洞周围的壁厚只有2毫米),根本夹不住。

请问如何才能不破坏滚筒而取出螺丝呢?
多谢!

wushulin提醒你,这里是技术论坛,请注意你的言行和发言用词,否则,可以请你出去。

网友A:
看见过自来水管绞螺纹的夹具吗?

网友B:
呵呵 标题让我想歪了
用车床卡盘 夹一下

网友C:
想办法顶住轴不让动~~

网友D:
把塑料滚筒从钢质的轴上卸下来,退出螺丝再装回去粘好。

不是螺纹车得不光滑,是螺丝没选对。

网友E:
如果是特别的须要这个轴,有二个办法:
1.重做一件
2.锯掉后,放电打出来。如果强扭可能会扭坏

发贴时,请注意用词。

网友F:
在轴的另一端找个螺丝螺帽一起并紧

网友G:
用压力钳试试,塑料螺纹没多大劲

楼主:
搞定了,用的是9楼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