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5):
以前伺服经常是用日本的,觉得质量还好。还没用过国产的,没啥经验。最近一个项目里需要几个带绝对位置编码器的伺服电机(200瓦的),想支持一下国产品牌,有经验的大侠请给些相关信息,如果能提供一下大概价格就更好了。小弟先谢了!

楼主:
就是因为品牌过多,又没用过,谁知道哪儿的好一点儿啊。心里没底啊。刚才搜了一下“博美特”,结果没搜出来啊,咋整的啊?

网友A:
埃斯顿    Pronet系列伺服驱动器增加了电流前馈控制、加速度前馈控制、速度观测器和惯量观测器等功能,借助于这些新的功能,使得Pronet系列伺服驱动器的响应性能比以往产品提高了三倍以上,并且能够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随时调整增益以达到最好的控制效果。   Pronet系列伺服驱动器设计了RS485通信接口和CAN通信接口,可以支持MODBUS通信协议、CANopen通信协议和PROFIBUS通信协议。EDB伺服驱动器内置了16节点的单轴定位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的RS-232通讯接口直接与触摸屏连接,从而省却了中间的PLS单位。用户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每一个节点的位置、速度、加减速度时间、等待时间、起始点、停止点,并通过RS-232通讯接口下传到伺服驱动器。另外,用户可以选择决定值或增量值编程,可以选择是否循环运行,可以使用寻找参考点功能并且设定寻找参考点的往反速度,还可以使用外部信号进行换步。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用户可以自行开发应用程序,以满足各自的需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收藏了!十分感谢!

网友B(2011-03-26):
欢迎来电咨询Bonmet博美德伺服电机,020-84635249(广州丰纽科技)

网友C(2013-05-21):
回复 楼主:
大哥,能告诉我你们最后用了哪个品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