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5):
PLC实时通讯方面不稳,具体问题如下:
    两个PLC(台达DVP-ES与DVP-ES2)与一个HMI屏(台达AS-57BSTD)进行ModBus 485通讯,其中HMI做主机,两个PLC做从机,功能实现为:ES透过屏读写ES2里面的数据,ES2透过屏读写ES中的数据;HMI中写背景宏getB指令进行两者间赋值;工作过程为:
ES2执行自身的程序,执行完毕,向ES写数据;ES读到ES2的数据后也执行其自身的程序,完毕后向ES2中写数据,ES2读到数据后,就知道ES的工作已经完成,同时再向ES中写数据,让ES控制的执行机构开始执行;该双向的读写过程不断的循环;设备就工作在此程序状态下,但ES或ES2控制的执行机构有时会不动作,导致整个设备“死机”,原因好像其中一台收不到数据或者写数据的PLC出现问题;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A:
通讯时序的问题没处理好....

楼主:
时序上的问题,有点不懂,您能够解释一点吗?

网友B:
看一下你的通讯接线及布线,考虑一下接地和干扰问题

网友C:
用新一代的PLC不需要通讯,省了,品牌AutoNet64,(编程使用手册)下载:www.saiernic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