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控制器怎么用

楼主(2011-01-25):
我的型号是 jsz3(st3p)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时间继电器是不是   电压220进去    根据时间的一到  是不是 线圈就会吸合   吸合之后会断掉吗

网友A:
提供的型号不全,如ST3PA是通电延时,ST3PF是断电延时,ST3PK 断开延时等。

网友B:
时间继电器的电压在它的外壳上应该是有标示的,只要没有别的线路里控制时间继电器的电源,时间一到线圈就会一直吸合。

网友C:
时间继电器一般是用来控制外围电路的通断,可以根据需要来连接常开点或常闭点,如果你的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与本继电器的控制点连接的话,延时时间到达后,会断电的。

网友D:
试验一下便知

网友E:
线圈接上电源后,其触点延时动作。一般在外壳上标有接线图。

网友F:
时间继电器有两种,一是机械式的,一是电子式的。还分线圈得电延时和线圈失电延时两种。线圈得电以后就吸合,此时得电延时的继电器开始计时,时间到线圈也不会失电,除非将触点串入继电器的线圈电路中;失电延时则顾名思义,就是线圈失电以后才开始计时,时间到触点动作发出信号。

网友G:
时间继电器的作用,就是闭合或断开继电器触点延时。设定好延时时间。接入要控制的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H:
有延时闭合,也有延时断开啊,你详细看下它的底座或外壳上的触点说明图

网友I:
同意七楼,说得很对。

网友J:
我门厂里 用的是一种可以自动控制开停的双用继电器   它有两个时间定时   可以自己在定好的饿时间里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