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5):
本人现在有一台干洗机用的变频器,需要重新设置参数,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变频器,下载了说明书看不懂,用三个频率,正常洗的时候频在10至十五之间,中脱油频率在100左右,高脱油在150左右,请问各位前辈我应该设置那里的参数,需要正反转,故障输出,型号:eds1000-2s0015

网友A:
1、需要将三个控制端子分别设置为三段速运行控制端子。
2、设置三段速运行的频率值,加减速时间等。
3、设置起动停机是端子控制。
如果说明书是电子版(PDF)的,楼上可以传上来看一下,便于指出需调的参数值。

网友B:
正、反转只要在FWD和REV端子接上开关就行了。三个速度的运行设定是:多段频率设定及相关控制端子的设定。具体看看说明书的有关参数就行了。

网友C:
那是易能的机子,找一下说明书看看,它是你很好的老师!

楼主:
谢谢大家,己设置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