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5):
我想买个 延迟继电器   可以在接通的时候 等待 几秒中  自动断开       但不知道什么型号  大家告诉我吧

网友A:
有ST系列和SSj系列等等。

楼主:
具体点 我只有延迟断点 几秒中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太多了,到买的那里看一下就知道了么。

网友A:
电子延时的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C:
使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即可实现通电延时断开功能。

网友D:
你去卖电器的那里和她说要个“得电延时继电器”就行

网友A:
看看这几种行不。

网友E:
这样的继电器太多了,你买的时候咨询一下就有了

网友F:
一般的延时继电器都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G:
延迟继电器有两种,通电延迟和断电延迟,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选择

网友H:
无锡明达的-G的就可以

网友I:
现在有一种时间继电器  它有两种功能  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