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图形编程问题

楼主(2011-01-26):
HS是DO ZC是关位 ST是状态 图是气动阀关到位,问一下运作时触点怎么变化,什么情况下0赋给ST

网友A:
HS=0,ZC=1时ST=0

网友B(2011-02-25):
楼上正解

网友C:
EN=1时ST=0

网友D(2011-05-11):
2楼正解

网友E:
EN管脚即为模块的使能端,即当EN=ON时,模块工作;EN=OFF时,模块不工作。
所以要使0赋给ST,即要求 MOVE模块EN端为ON,所以就是在HS=0同时ZC=1时,ST=0

网友F(2011-09-29):
5楼详解
五楼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