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每台变频器基本上都有“瞬间停电再启动"功能,其功能主要是用在变频器进线电源有瞬间电压降低(也叫晃电)的情况下,但是昨天客户问了一个问题:怎么界定”瞬间电压低“中的"瞬间”两个字,多长时间算"瞬间",多长时间算“断电"?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研究过,不过按照我的理解,变频器在瞬间停电再启动过程中,监控的不是时间,而是直流电压。也就是说变频器在上端有晃电情况的时候,变频器会监测直流电压,因为变频器直流回路中有电容储电,这时即使变频器上口有晃电情况,变频器中的电容中的电也会使变频器的运行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主要取决于负载的轻重,也就是说负载率的大小,如果现在是全负载运行,那变频器电容中的电很快就会降到可以维持运行的底限值(在我印象里应该是DC420V),但是如果负载不大,那么维持的时间会很长。
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请大家指教。另外,请大家界定一下晃电的概念,也就是说多长时间算晃电,多长时间算停电。

网友A:
1.5秒以下叫晃电

网友B:
我理解的捕捉在启动功能是,是电网突然的停电,又很快恢复供电,这个过程以什么为界定?应该以电机从运行到停止的过程。否则,那个捕捉在启动也没什么用了。试想,电机都停了,还捕捉什么?捕捉的意思,就是电机还在自由的滑行,此时突然来电恢复了,捕捉再启动就变得很有意义了。
因此,时间的界定应该是电机从运行到自由滑行停止的时间。停电时间再长了,捕捉启动和正常启动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电机从静止启动。

网友C:
瞬间停电和瞬间电压跌落在变频器上是有门限控制的,它可以根据跌落门限电压时间来再起动电机。

网友D:
有个时间问题和时间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捕捉在启动功能是,是电网突然的停电,又很快恢复供电,这个过程以什么为界定?应该以电机从运行到停止的过程。否则,那个捕捉在启动也没什么用了。试想,电机都停了,还捕捉什么?捕捉的意思,就是电机还在自由的滑行,此时突然来电恢复了,捕捉再启动就变得很有意义了。
因此,时间的界定应该是电机从运行到自由滑行停止的时间。停电时间再长了,捕捉启动和正常启动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电机从静止启动。
这种理解我还是有不同意见:因为电机自由滑行到停止时间的长短跟负载类型有很大关系,泵类的会快一点,但是风机类是会很大,尤其是大功率的风机,自由滑行时间能达到几分钟,但是瞬间停电再启动功能可是等不了几分钟时间的,如果风机还在自由滑行,但是瞬间停电时间已经很长了,那变频器肯定也是起不来的了。

楼主:
如果单就晃电和停电的概念来讲,有没有时间界定呢?

网友E:
瞬间应该至少大于一个电流变化周期,1毫秒的瞬间是不需要再次启动的。电源停电之后,变频器会停止输出力矩,只向电机提供励磁电流或者空载电流,电机开始减速,发电状态向变频器回馈能量。变频器中间直流电压下降,降到一个数值后,稳定不变,等待电网恢复。电网重新供电后,瞬时启动。如果电机回馈能量不足,或者电网停电时间很长。则电机停止后再启动,或者电机旋转下的捕捉再启动。

网友E:
晃电的时间一般低于2秒

网友E:
瞬间一般在500毫秒即可

网友B:
正是因为电机的自由停车过程有不同的系统转动惯量决定,所以才不要把“捕捉再启动”狭义的用“晃电”定义决定。要根据自己的系统转动惯量和电网掉电时常决定是否要用到“捕捉再启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