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客户变频器用在管桩机上,变频器报警:CPU出错。说明书上说:此故障是因为变频器从周围接收了强烈的噪声。现场的确很吵,声音很大。这个会影响到变频器嘛?怎么解决?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谢谢!

网友A:
唉,这里的“噪声”不是说声音产生的噪声,而是说的电磁场产生的噪声会对变频器干扰。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把变频器的控制线拆掉,让变频器面板起动和运行是不是“噪声”就会消除?

网友B:
此噪音非彼噪音

网友C:
对变频器的控制线采用屏避线,而屏避网一端要可靠的接地。

网友A:
振动归震动,“噪声”归“噪声”。两码事。前者属于机械的问题;后者属于电气问题。要分开处理。不要混为一谈。

网友D:
声噪音如果达到一定级别,也能变成振动,强烈的振动肯定对变频器有影响。
如果不是振动带来的故障,应该是变频输入侧电源引入的电磁干扰,可加入输入电抗器滤除,电抗器的值可按压降2~4%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