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请教 WINCC中如何用C语言获取系统时间?希望大家能都帮忙写个程序,带注释的直接能用的,谢谢

网友A:
在组态手册2上有完整例子。

不过如果你使用wincc6或以上版本,那么使用VBS会更简单,简单到仅需要使用NOW返回当前时间。

楼主:
我用的6.2版

楼主:
能在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在详细一点吗?

接下来使用VBS,NOW函数返回当前的日期与时间,使用TIME函数返回当前的之间,使用DATE函数返回当前日期,同时也可以使用FORMAT函数对于输出进行格式化。

最后,是C语言,你能看得出来,对于同样的功能,显然C要比VBS更繁琐,之所以大家都喜欢使用C,是因为
1、Wincc并不像IFIX,有原生的VBA,而是通过版本更替获取VBS,VBA功能的,且VBA仅能用于开发阶段,早期的Wincc只有C脚本。
2、大多数学校教授的是C语言而不是VBS脚本。

time_t是C语言中定义的时间的数据类型。
time(&timer)返回以秒为单位的当前的系统时间。
localtime(timer)返回一个指向系统时间结构的指针。
sysMalloc分配一个存储区域。

楼主:
谢谢楼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