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我公司有一台FX1N—60MR PLC,压力由(0-200MP,4-20MA)压力变送器传送到FX2N-4AD,压力数值在海泰克触摸屏上显示,实际压力与海泰克触摸屏上显示压力相差5倍,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入海泰克触摸屏,请教那位高手怎么样调节FX2N-4AD参数使实际压力与海泰克触摸屏上显示压力相符?

网友A:
你模拟量模块上实际输入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海泰克触摸屏上的压力变送器的范围和FX1N—60MR 不是一样的。只有改海泰克触摸屏上的数据和你的压力变送器数据相符

网友C:
监控下PLC地址里面的数值和压力对应的关系对不对

网友D:
PLC地址里面的数值和屏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