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我在公司是负责编写PLC程序的,对CCD检测一窍不通,如果控制系统中要求对产品的形状拍照检测(要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产品影像)然后把良品和不良品信息告诉PLC,再由PLC做出相应的处理。具体应该怎样做呢?要用到哪些软件和硬件?麻烦各位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A:
CCD可以和PLC通讯的

网友B:
通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
这一类的机器我做的比较多.通讯的话CCD供应商应该会帮你解决的.电脑主机上有一块板专门接信号的.一般有PLC给CCD的一个启动信号,CCD给PLC的一个OK和一个NG信号,然后可能有一个防呆信号.前三个信号是必须有的.因为每家供应商CCD软件的程序不一样,所以他的信号的I/O就不一样.必须要找供应商拿I/O图纸.

网友C:
呵呵
也就是说你什么软件硬件都不需要.你只要PLC能发出信号和接收到信号就OK了.CCD的调试需要供应商解决.当然你也可以学习一下.现在做视觉系统的也非常多了,用的也很多.我们公司都有几十套了.

网友A:
硬件方面PLC要有通讯接口,根据CCD那边选择232或是485通讯接口

楼主:
多谢4楼热情分享

网友D:
RS232 和 IO通信是常用的方式.需要和视觉系统的主机进行通信。

网友E:
在这方向有很多成熟的方案。
视觉系统做出良品/不良品的判断。作出信号输出,PLC接收信号。
1。视觉系统,可以是基于PC的,采用I/O卡作为信号输入/输出,也可以利用RS232接口
  有基于智能相机的,比如凌云的,visionBox 带有丰富的接口。
2。PLC接收信号,可以利用PLC本身的接口,一般是RS232的,也有Ethernet的。也可以直接接自身的I/O。
至于视觉系统的构建,可以直接致电,视觉器件的供应商,请他们针对你的产品作相关的方案,一般会给你讲解相关的基本知识。

网友:
                                #10楼

                            典型的机器视觉组成和处理流程。
1.被测物的图像有摄像机获取,计算机通过摄像机-主机接口获取图像,接口可为图像采集卡。
2.光电传感器与图形采集卡相连接,图像采集卡触发闪光灯。
3.驱动软件控制获取图像并将图像放置计算机内存,机器视觉软件检测被测物并返回检测结果。
4.通过数字I/O检测结果与PLC通讯。PLC通过现场总线接口控制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如电机驱动分流器将不合格被测物从生产线剔除。
                        1.被测物的图像有摄像机获取,计算机通过摄像机-主机接口获取图像,接口可为图像采集卡。
2.光电传感器与图形采集卡相连接,图像采集卡触发闪光灯。
3.驱动软件控制获取图像并将图像放置计算机内存,机器视觉软件检测被测物并返回检测结果。
4.通过数字I/O检测结果与PLC通讯。PLC通过现场总线接口控制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如电机驱动分流器将不合格被测物从生产线剔除。
Wir schalten schneller,我们运转的更快
欢迎参观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库伯勒展台: 广交会琶州展馆,1.2号馆B139 (2011年3月9日-11日);
欢迎参观天津国际风电产业配套洽谈会库伯勒展台: 天津滨海会展中心,展位号3076/3077 (2011年3月8日-11日)
                    欢迎参观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库伯勒展台: 广交会琶州展馆,1.2号馆B139 (2011年3月9日-11日);
欢迎参观天津国际风电产业配套洽谈会库伯勒展台: 天津滨海会展中心,展位号3076/3077 (2011年3月8日-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