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求教各位前辈,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16A空开控制一个房间,那么问这间房间可允许使用多大功率的电器。

1:一开始我想这简单,将16A乘以电压220V=3520W,只要房中电器不超过这数就不会过载跳闸。

2:可是后来一想不对呀,按电工估算口决中,220V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是8A,假如房中吊扇、洗衣机之类的电器上了2千瓦就会有2乘8=16A的电流而跳闸了。再按电工估算口决中,荧光灯每千瓦的电流是9A,假如房中的荧光灯上了2千瓦(只是假如)则更是有18A的电流了。

 上面两种方法是不是都没错,只是第一种是笼统的计算,而第二种则是精确的计算,而在实际中我该以那种来计算呢?

网友A:
   我没有太注意过 单相照明的负荷计算。

   看起来,应当是采用第二种方法(未核对该口诀);或许,第一种方法 没有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B:
这就是感性负载和线性负载的问题,不能单一计算,而且还要考虑工作时间的问题,看多少电器是同时工作的。

网友C:
220V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是8A???????????
请问这是哪里的口决?
吊扇、洗衣机之类的电器。。。。。。2千瓦一般都小于10A啊!

网友D:
lz还是用第一种算法吧,其他考虑太多容易谢顶

网友E:
您在哪里看的220V电动机一千瓦是8A,一般正常情况下是4.5A。

楼主:
电工口决中说的,二百二电机八千瓦

楼主:
说错了,是电工口决说的,二百二电机八安培

网友F:
那个电工口诀,是不是说的三相电机?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关系?试想,如果单相电电流那么大,那能耗要多高呀。太浪费了吧?这样的电器设备就得淘汰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电工口决说的,二百二电机八安培
还真没看过电工手册

网友H:
用第一种方法估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电工口诀中单相电机1个KW是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