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干燥机真空度显示与实际的真空不相符,曾换过PLC、PLC取真空的模块、电压隔离放大器、恒流电源、都不管用,哪位大虾能给帮忙解决问题呀?(真空管路是不漏的)

网友A:
换温度传感器啊

楼主:
换过了,不行呀,真空泵;罗茨泵极限真空值在另一台上是正常的

楼主:
今天用屏蔽线把真空各种传感器的连线换掉了,还是不管用,真伤脑筋呀!!!

网友B:
还是重点检查传感器探头,真空窒里好几个探头

楼主:
这台设备就两个真空探头,一个前箱,一个后箱,两个都不准了

网友C:
你怎么说的显示的和真实的有误差,差的大不大

楼主:
新买一台真空热偶计安装在出故障设备上,真空热偶计显示是一个数,设备触摸屏显示一个数,两差别比较大,真空热偶计安装在另一台无故障设备上,触摸屏显示与真空热偶计显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