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7):
TD200 和 TD200C 哪个比较好用?
我没有用过文本输入,不知道哪个会比较好用?从编程和实际性能上?

我只需用使用:
2个输入数字值来改变内存,从而进行计算
还有一个表示方向,向左,向右?

网友A:
都差不多的。有什么哪个好用哪个不好用的区别哦。

网友B:
TD200C
这个功能更强  我不太会用 一块学习下

网友C:
都不好用,还不如买个小尺寸的触摸屏。

网友D:
TD200和TD200C都是文本显示器,TD200C比TD200功能多,TC200C好一点。

网友D:
信捷OP320文本显示器没有上载功能。

网友E:
文本有上传功能的很少

网友F:
文本本来就是很简单的应用场合。不要对她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