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7):
很简单,但你不一定说明白!

请问该电机什么原理???

一节5号(AA)电池,一条硬铜线,一块永磁铁,这就是全部材料。
构建好后铜环就会高速旋转,很有意思。可以用来启迪下一代电子爱好者。
所有材料
http://www.56.com/u58/v_MjA0Mjk1OTk.html视频

网友A:
楼主作了试验吗?

   (不过,现在的高能电池,若短路则带有危险性,如果演示给小朋友看的话,一定要强调注意安全、避免电池短路,并告知需有大人监护)

网友B:
有意思,有空试试!

网友C:
原理上会转,但你说能高速旋转我不太相信,图上的铜线不转也难放平衡,一转就会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会转,但你说能高速旋转我不太相信,图上的铜线不转也难放平衡,一转就会掉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E:
那电池发热会不会什么不良的后果呢

网友F:
楼主最好试验后再告诉我们

楼主:
http://my.tv.sohu.com/u/vw/4938154牛人教你做世界上最简单的电动机

网友G: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而旋转,这是电动机的基本原理。

网友H:
有点意思,有空试试看~!

网友I:
扯淡。。要是这样的话直流电动机还要换向器做什么(铜头)·?

网友J:
有意思,试试。

网友K:
有空试一下!

网友L: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而旋转

网友M:
回去玩玩

网友N(2016-04-26):
利用了电磁感应与惯性定理。(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到力作用而旋转,由于不全部连接闭合,在旋转的同时断电然后惯性原理继续选择由于不平衡又触碰到接通电路继续产生力的作用,继续旋转。)

网友O:
感觉不太可能,直流电机需要换向器

网友P:
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杜洋的。我试验过确实可以旋转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楼主作了试验吗?

   (不过,现在的高能电池,若短路则带有危险性,如果演示给小朋友看的话,一定要强调注意安全、避免电池短路,并告知需有大人监护)

目前5号碱性电池短路电流可达16A左右,是很危险的,短路后温度很高的,要注意安全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会转,但你说能高速旋转我不太相信,图上的铜线不转也难放平衡,一转就会掉
说的对,理论吧

网友S:
磁铁四周是布满磁力线的,导通的铜导线会受到力的作用进行切割磁力线运动,导线做成对称的结构受的力就很平衡,两根导线受的力会很小 稍微加点外力就可以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