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7):
最近用台达PLC写个程序,要求对人机的一组参数进行运算(比较复杂),再存至掉电保持寄存器中,以后就用这个作参数,人机参数一改动就运算。我现有3种方案,
A>直接用常ON接点M1000,后面是运算。
B>人机参数一有变化,触发一个M0(人机有这个功能),M0后是运算。
C>人机参数一有变化,触发一个M0,M0后CALL一个子程序P0,主程序FEND。然后在P0中写运算的程序。
我想问的是:
1>这三种编法PLC执行起来效率是一样的么?对扫描周期的影响各是怎样的?
2>想弄懂A和B的区别是什么?B和C的区别是什么?(意思是问PLC扫描是光扫描FEND之前的程序,只在CALL条件满足才跳到子程序呢?还有主程序中M0触点未满足时,也是要花扫描时间的?)
3>若是运算中的指令要求多个扫描周期才能完成,C>也行么?
小弟不才,啰嗦半天,希望有人能看懂。。。

网友A:
C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B:
想来是“C>”的扫描周期较短。

不知分别按3种方法编程,运行程序,能否比较(查看)出扫描周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