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7):
三菱QPLC写入程序时,手册上说‘‘*1: 当在引导操作过程中,将程序写入到程序内存时,同时将程序写入到引导源内存。
如果程序没有被写入到引导源内存,那么在下一次执行引导操作时,将执行旧程序。’’。请问怎样把程序写到引导源内存?怎样查看是否写成功?

网友A:
在在线菜单中直接点击下载,软件默认的写入内存中就可以,写入后复位下PLC,写入的程序就可以运行

楼主:
软件默认的写入内存就是‘程序内存/软元件内存’。对吗?写入文件前格式化内存要格式化标准RAM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之前的程序也是写入程序内存中,那再次写入时不要个格式化,写完后复位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