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8):
三菱FX1S的Plc外部信号由DC24V,NPN常开的接近开关给输入信号。现有两条接近开关,以下简称A和B.接好线测量(接近没照到物体)A号 极与信号电压为41V,-极与信号电压为17V。B号 极与信号为33V,-极与信号为10V。A号正常即照到物体给Pc信号,B号则在没有照到物体就给Pc信号。请问是不是上述信号与 ,-间的电压差异造成的,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

网友A:
接近开关是DC24V供电,41V和33V是从那里来的,是不是强电干扰,或其它原因。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把你的两个接近开关换刀正常的地方看哈是否正常,或者把正常的地方的接近开关换过来看哈是否正常,这样来排除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才提出的观点,看法。就是想知道正常的与非正常的之间电压差是怎么回事,还有是不是这个电压差造成的。

网友C:
你的24v电源的零线你看是否和交流的零线混了,如果混了就会这样

楼主:
不会哦!我的DC24是从电源板出来的,包括Pc的电源的也是。

楼主:
还有想问下正常情况下,信号线与+,-极间的电压各是多少?是上面我遇到的这样吗?

网友D:
NPN 正常情况 在没东西接近时 信号是呈现+24v  接近了 是0v  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