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这个型材上打孔?

楼主(2011-01-28):
我需要在型材上打一个贯穿孔,即图中两根红线之间,型材是 3060 的铝材,孔的直径是 8 毫米。
本来以为用钻床一下搞定,实际却根本不行。钻头总是歪着走,其实看图也很容易理解。至于手枪钻就更别提了。
请问有什么高招呢?
我现在想到最好的办法是激光。可我估计恐怕很贵吧?而且我这个量也小,一共就18个孔,不知工厂愿意接不。
如果谁有激光机,能否帮忙?我在上海。

网友A:
可以来我们公司加工,我们公司专业模具深孔加工
公司在上海也有分公司

网友A:
可以来我们公司加工,我们公司专业模具深孔加工
公司在上海也有分公司(东莞电话是0769-86960996)

网友B:
用钨钢钻头,进刀慢一点,在进刀处加装一个钻模,可以先试一下。不过这么个斜孔,是有点不好弄。

网友C:
用铣床试试

网友D:
你这型材是什么截面?...............

网友E:
先用小钻头对着斜面钻出个小孔,然后用大钻头从垂面钻,注意斜面上的孔要计算准确,进刀量慢一点,随时修正
就是不知道小钻头钻的时候外面的垂面会有影响不

网友F:
将工件固定好 转速快 进刀慢点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7楼的办法不容易实行。请看截图,斜面是在里面,没有操作空间。
我觉得最好还是激光。就是不知道上海有没有这种厂家。

网友G:
试试用防电打孔机行不行。线切割打孔用的那种

网友H:
用铣床直接打孔

网友I(2011-02-27):
可以用电火花,不过得自己制作一个电极,实现起来也不麻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电火花,不过得自己制作一个电极,实现起来也不麻烦!
用电火花应该是可以

网友K:
1:用电火花
2;用线切割也可以割;
3:直接用铣床先打5MM的小孔,再用8MM的铣刀过一下,如还会偏,可先用3MM打小孔再用6MM铣刀加工再用8MM铣刀加工

网友L:
在铣床用10的铣刀踩出一平面,再用中心钻点孔,最后直接用钻头钻就行

网友M(2011-10-02):
用数控铣床试试

网友N:
铣床,速度快点,完全可以打斜孔;
手电钻或者台转打不了斜孔,是因为打斜孔钻头或工件抖动大,无法固定;
铣床机座重,对这种铝材的抖动完全没有影响的;

网友O(2011-12-10):
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