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9):
PLC工作不稳定频繁死机的解决方法:

  1、若电源电庄高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上限值或低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下限值(http://plc.jlck.cn/news/news.aspx?t=2),应对供电电压进行检查,若有异常,调整电压。

  2、若主机系统模块接触不良,应对主机系统模块进行清理和重插。

  3、若CPU、内存板内元器件松动,应对可疑元器件采用戴手套按压的方法或补焊。

  4、若CPU、内存板故障,应及时更换。

  5、在设计和改造PLC时,还易出现应用程序的扫描周期过长,导致PLC频繁死机(http://plc.jlck.cn/news/news.aspx?t=7)。解决办法就是更改程序和重新设定扫描周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的问题大多数都是:
PLC工作环境太差,导致PLC内部电路板积灰太多,从而发生各种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