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9):
PLC+变频器+远传压力表如何恒压公供水    供水压力4KG    误差正负0.5KG
  其中3台大泵是主泵,用电机10KW          1台小泵是稳压泵4KW
 请问
1.PLC输入只有0-10V一个信号吗??
2.PLC输出包括那些信号?    1个泵工作、2泵工作、3泵工作如何控制的?稳压泵何时工作?
3.能否画个框图,PLC与变频器的连线,谢谢

网友A:
1、应该有4组模拟量输出,具体是不是0-10V这得看变频器的要求~!
2、PLC只是输出4组模拟量控制信号。4个泵如何工作是PLC结合压力表在程序里控制的。
3、接线其实很简单4组模拟量输出信号连接4个变频器模拟量控制信号,压力表反馈信号接PLC 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
共用1台变频器。PLC只有1组模拟量输出信号到变频器的输入。变频器主输出并联4个接触器,4个接触器的线圈由PLC输出驱动中继,然后再驱动4个接触器线圈。那个泵工作,由PLC说了算。

网友A:
在程序里做比较选择泵的开启~!

网友B:
可以用西门子430系列
不用PLC  西门子430系列可以编程 一台水泵用变频器 另外的用工频电源。工频水泵的控制由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来决定 。变频器根据目标压力值来确定是 增加 还是减掉 工频泵。然后修正变频频率达到目标值。 变频器需要一个给定源信号 和一个反馈信号 还要使能PID

网友C:
回复: PLC+变频器+远传压力表如何恒压公供水
你的问题我一一给你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1.PLC输入只有0-10V一个信号吗??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要看你的选型和其他的配置,比如说你选cpu带模拟量的那么有可能是你说的这样,其余的是你的cpu带什么样的模拟量模块,有的模块是4路,8路,16路等,而不是你说的只有一个。
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2.PLC输出包括那些信号?    1个泵工作、2泵工作、3泵工作如
何控制的?稳压泵何时工作?PLC输出有很多信号:有开关量,模拟量,脉冲等等,至于你的泵工作要看你的变频器功率,若你的变频器功率足够大可以三台同时接在上,同时变频,否则,让PLC控制,当一台压力不够时将第二个泵送到工频上,第一台变频,当第一台到50Hz压力还是不够时,将第三台送到工频上,第一台还是变频。稳压泵始终是常工作的。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D:
如示意图所示

主泵采用直接启动,PLC根据变频器反馈的压力调节上限或下限来操作K1-K3的吸合于断开;

变频器根据PLC发出的0-10V模拟量给定,对压力调节进行设定,PLC采用PID压力控制器激活的方式对小电机进行控制,保持压力平衡。

当压力调节在下限时,断开主泵的电机,当压力调节达到上限时,闭合主泵的电机。让变频器的压力调节总在上下限之间的范围,保持对管路压力具备一定的调节能力。(注意,这里说的是压力调节的上下限,而不是实际压力的上下限。)

楼主:
谢谢5-6--7楼的朋友。谢谢

楼主:
5楼朋友方法不错,西门子变频器不熟悉,其他牌子可以吗?能在进一步介绍下,举例某个品牌变频器,详细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D:
如果使用西门子的MM430的变频器,那楼主的方案需要修改一下,就是使用两台18.5kW的电机做水泵的驱动,一台为软启,一台为变频控制,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PLC。权衡下成本,感觉差不多,因为,有了PLC的好处是可以多泵直接起动,一台变频调节压力。这样选小一点的主泵多台,可以直接启动。省去软起动器。当然,这样的结构显得有些麻烦,不够简练。而5楼的方案,是简练的,就两台电机,一台软启直接工频,另一台调压调速(压力调节)。非常成熟、可靠的恒压供水方案。也是西门子传动主推的方案。在他们网站“下载中心”的案例中就有介绍。

网友D:
哦,我找到了一个楼主想要的资料,西门子的变频器自己可以带做多3台外部工频控制的电机。这样,完全可以省去PLC,满足其要求。

网友E:
不用PLC就可以啦,很多变频器都内置这个功能的

网友F:
可靠又节能的方法还是采用大小泵配合更为合理,远传压力表反馈压力信号给PLC,三台主泵控制压力到85~90%,剩下的压力差用稳压泵变频调节,争取让变频器输出30~50Hz,使频率与转矩尽可能的在线性区,如果想提高精度和进一步节能,可以在主管路上加装一个2、3立方的气压罐,这样在低用水时段,可停止所有水泵并保持压力